求助ZTZ-99

楼主(2009-06-01):
我前两天入手的VSTANK虎式,不知道什么原因,遥控时偶尔出现错误指令,明明按前进,反而会变成开炮,还会出现左转,更甚者有时没有反应,遥控距离也只能在2-3M。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
新牌子,没听过.
是否通道不对哦

网友:
在室内有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可以看看最近的一些帖子都有讲到,多看看吧。

网友:
主控板CPU完蛋了

网友:
楼主你可能买到了拼装的假货

楼主:
估计是受到干扰了,家里有3个无绳电话,改天试试去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受到干扰了,家里有3个无绳电话,改天试试去室外

恩!到室外无干扰的空阔地带测试下 如果还不行 还是功能紊乱话 那您的坦克可能正如六楼所说 要更换主板才能行使正常!祝您好运!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