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普通模式的中立点!谢!

楼主(2009-06-01):
请问各位,普通模式的中立点怎么调 ,先看自旋 把舵机移动到不自旋为止 此时尾推的位置是中立点了是吗 ?

可是这时发现尾推的位置已经在整个尾轴行程的四分之一处了,左右的行程只有整个尾轴的二分之一了?

各位在锁尾模式升空后是不自旋的 当然是锁尾了  但是切换到普通模式呢 也不自旋吗?

网友:
配合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如果尾推位置不是左右行程差不多的话, 锁尾不会太好的。如果中立位置太靠左(也就是打右舵的方向), 一般都是主桨转速不够。调油门还不能提高转速的话, 就要检查动力部分,轴承什么的,看是否有动力损失了。

网友:
各位在锁尾模式升空后是不自旋的 当然是锁尾了  但是切换到普通模式呢 也不自旋吗?
 同问?

网友:
切换到普通模式,调好了也不自旋啊。
450用Esky 0704a都能很稳。 普通模式区别就是有风的话, 就成风向标了, 头会慢慢冲着风来的方向。

网友:
1、是的,不自旋时尾推位子即中立点。
2、尾推行程不够,可以调节陀螺仪行程旋钮,若还不够,则可以调整尾舵机摇臂孔位向外一点,但要注意配合调整陀螺仪感度。
3、锁尾模式可以防止风标现象。锁与不锁模式在调机正常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自旋。

网友:
还有一点提醒注意,是我亲身经历。尾桨一定要逆时针转,这样中立点左右行程差不多,若反了,左边行程就小。自己可观察原因

网友:
尾浆的中立点一定是0度吗?有调的5度的

网友(2009-07-07):
我的450就是顺时针转的,,,锁的挺好,只是有时候有点温漂,还能接受~

网友A:
中立点应该是5度左右,根据飞机的设计尾桨转速、尾桨直径和尾管长度会有一点差别,但是绝对不是0度。

尾桨应该逆时针旋转,否则的话即使能够锁住尾巴,行程不够也无法发挥最大性能。

网友:
学习啦,哈哈,今晚去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应该是5度左右,根据飞机的设计尾桨转速、尾桨直径和尾管长度会有一点差别,但是绝对不是0度。

尾桨应该逆时针旋转,否则的话即使能够锁住尾巴,行程不够也无法发挥最大性能。

请问 [尾桨应该逆时针旋转]  是机身对那个方向? 侧面看  机头在左  机尾在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尾桨应该逆时针旋转]  是机身对那个方向? 侧面看  机头在左  机尾在右?

鸡头在右,就是尾桨对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