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ama v4 电机问题(真假)

楼主(2009-06-01):
在淘宝买的整机
无论怎么调起飞就自转 幅度小
看了下电机和别人的好象不一样
fk-180sh-3240
bd088909
made in china
2个是一模一样的
问了朋友说他lama v4的2个马达印的字第2行不一样
大家帮忙看看 是不不是原厂马达。

上图是在网上找的 别人的 马达图  能看出印字的地方有一个白色方框,电容也都是小的
我的马达没有白色方框,  3个小电容 还有一个方形的大电容。
如果是假的需要购买新马达请大家推荐几个买真品的店铺,谢谢。
欢迎lama v4用户在下面留 马达近照, 谢谢
我的马达:

网友:
先试一试吧,这种180马达一般都能用,问题不大

网友:
调试的问题。。研究一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不锁尾看这个。
一般180是都能用,但是暴力不暴力就很容易一飞就看出来了。
如果飞3分钟悬停以后不能在拉高度,电机可能已经高温了。
飞10分钟下来,电机没什么温度,电池却有温度,那电机就合格了。
为什么ESK的电机不如玩具LAMA电机呢?

网友:
这种马达难找

网友:
3个小电容 还有一个方形的大电容是新版本马达,3个小电容的是老款了,呵呵!

网友A:
大的、方形的、黄色的、两个引脚的元件不是电容!
是个过流保护器,持续的大电流会使该元件的温度上升,从而,使其电阻增加,减少通过的电流……
从这个元件的电路连接方式可以推断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的、方形的、黄色的、两个引脚的元件不是电容!
是个过流保护器,持续的大电流会使该元件的温度上升,从而,使其电阻增加,减少通过的电流……
从这个元件的电路连接方式可以推断出。

那作用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作用大吗?

个人认为是画蛇添足……

网友A:
理由是:这个类型的二次过流保护器,滞后太明显了——必须靠大电流使其发热后,电阻值才会随温度增加……
通常,在提供大电流的锂电池组保护板里才用到这个类型的东西……
呵呵,后续电路中,往往还装有快速熔断的“IC保护器”来对相应的电路提供更可靠的保护。
这类过流保护IC的编号是:ICP-XX,这个XX是个数字,代表允许的电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由是:这个类型的二次过流保护器,滞后太明显了——必须靠大电流使其发热后,电阻值才会随温度增加……
通常,在提供大电流的锂电池组保护板里才用到这个类型的东西……
呵呵,后续电路中,往往还装有快速熔断的 ...

谢谢这位大哥的解答!

网友:
你电机都装好后,用手托着飞机,推油门,不要让飞机起飞,然后打左右转的方向舵(就是机头的左右),看一下机头转向的方向与你手上发射机的操作是不是一致,如果不是,那么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我潜水水年

我潜水多年,刷了5个LAMA ,V3、V4、V5、RBINSS,E020,从黑人大哥那里吸取了不少经验!我有个V4J一上50的油就超级自转,调整完了还这样,最后一拆发现似乎主轴的铁丝与塑料部分松动了,导致上浆空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