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塞斯纳换锂电把接收烧了!要慎重啊!

楼主(2009-06-01):
有刷塞斯纳换锂电把接收烧了!模友们换
电池
要慎重啊!
原来NI-Ca干电池9.6V600c动力差,想改用Li电11.1V1100c换,接收冒烟,拔电池,来不及了,接收机有一蕊片烧穿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B:
一般电调带UBE的,也就是稳压到5V提供给接收,难道你的电调不带?

网友C:
Li电11.1V1100c??????NB电池啊

楼主:
偶的JJ是接收机和电调、舵机三合一。LI电池是3S 11.1V 15C 1200mA

网友D:
o```电流过大

网友E:
3s锂电充满电压12v以上,电压这么高,不烧才怪了~~~

网友F:
LZ别忘了你接的是有刷电调!

网友G:
电调信号线插反了吧,电调输出到接收机的电压是恒定的,不可能因为电池电压高就烧接收的

网友H:
一定是电调信号线插反了,我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