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陀螺仪可以直接连到电调来控制无刷电机的转速吗?

楼主(2009-06-01):
 突发奇想,想用个微型无刷装上直驱桨做电直的尾桨来锁尾,就直接将接收机垂尾通道连
陀螺仪
到电调再到无刷
电机
,插上电源没有反应,电调报无油门反应。接到油门通道也一样。
请问陀螺仪可以直接连到电调来控制无刷电机的转速吗?还是需要用到混控器之类的做中介? 多谢了

网友A:
沒聽說过可以~

网友B:
先把陀螺仪连到接收机上,不插电调,然后把垂尾对应的摇杆居中,陀螺正常以后再接电调。

网友C:
理论上应该可行

网友D:
大家改无刷LAMA的时候发现不用混控器,电调无法初始化
不过我想办法肯定是有的,不知道高手肯不肯赐教了

网友E:
感觉不行,根据陀螺控制舵机的状态,这样连接电调应该工作在50%行程,并随陀螺动作在附近变化。-----第一次上电,电调收不到摇杆回位的信号,会不会不启动呢?
如果把这个通道的摇杆完全收到最低,有可能可以启动工作。但是锁尾又怎么完成呢?

网友F:
用双向电调,中点是零点

楼主:
 多谢热心答复

网友G:
这样的话得改电调程序,因为大多数电调都限制了油门初始位置,如果接在陀螺上则其初始位一般是在一半油门的位置,这样你的电调怕是永远也不会给你工作的。(个人之见)

网友H:
不一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