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电脑可以玩那些模拟器?

楼主(2009-06-01):
在朋友集成显卡的电脑上安装G4,提示“没有3D图像卡”,无法使用。
请问集成显卡的电脑可以玩那些
模拟器
?
谢谢!

网友A:
估计g4没装好 我得也是集成显卡 可以玩g4 就是有点卡。。。玩xtr吧 没问题

网友B:
我集成显卡128MB玩G3.5还算可以,,,就是有的地图大就会卡
G4我也安装过,,,,我的电脑玩不了

网友C:
我是笔记本的集成显卡!能玩G4,但选大地图有点卡!!

楼主:
昨晚去朋友家拆机看了看,他的集成显卡是不带3D加速的,所以什么模拟器都没法用。
感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