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控 千万别用充电接口

楼主(2009-06-01):
我的2401刚把我8节三洋2500充爆,连电池盒都化了。
打开控的外壳,里面的充电插孔直接和电池正负极相连,一丁点保护电路都没有

网友A:
2401  除了这个问题 其他用着怎么样啊

网友:
充电插孔??是不是控的直流电源接口?

网友:
晕,楼主你要什么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401刚把我8节三洋2500充爆,连电池盒都化了。
打开控的外壳,里面的充电插孔直接和电池正负极相连,一丁点保护电路都没有

廉价的控都是这样的,ESky也不例外。

网友:
其实6EX也是这样的~只是一些人不愿指出罢了

网友:
9xii也是这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1  除了这个问题 其他用着怎么样啊

我也刚玩几天 最近损兵折将 好不容易不炸鸡了 接收又坏了 控还差点着了
感觉这个2401功率好小,配对时只有紧挨着4#3才能配上,飞的时候稍微远点就没信号,还要拔4#3的电池再配一次对
2401 以及接收2406的2.4g芯片是CYRF6936 功率仅有2.5mW,手册上的工作距离仅10米 ,又没接专门的外接功率放大,实在感觉不怎么样,这款芯片主要用途是无线键鼠,用在模型上实在是不合适!
我也玩wifi,我们的大功率无线网卡(500mW)的使用距离才不过几百米,这么小功率的东西用在价值不菲的模型上,很不妥

网友:
让我想到ESKY的控 了

我是不敢充的。谁知道他里面是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