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6 无刷 发热

楼主(2009-06-01):
基本告别了004,收了个016上无刷。
电机:新西达2212  3200KV
齿轮:10T
电调:新西达30A。
问题:转个十秒二十秒的,电机就很烫了,电调也很烫,后来干脆电调烧掉了。
以为是电调不行干脆又上了个好盈的30A,问题仍然一样,不敢再转了怕再烧掉。
请教:
1. 到底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我现在怀疑电机问题,但是它还能转啊?)
2. 正常工作时电机和电调的温度到底多高才正常?
3.应该配多少T的齿轮才合适呢?

请帮忙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呵呵,朋友,你这个XXD的马达很可能是山寨马达,要不就是有质量问题,无刷马达不应该很烫手的,正常的是手摸10秒以上都可以忍受,温度大约是50-60度,不管什么无刷马达,都有临界温度的,达到临界温度,那怕是不到1秒,马达就报销了,呵呵
016ESKY有专门的马达配给它的,型号是EK5-0004,KV3100,出轴2.3MM,不会烫收的,配10T齿是可以的.

网友:
0004马达的参数
颜色:        紫色
重量:        40g
长度:        28mm
马达直径:        25.9mm
轴径:        2.3mm
转速:        3100RPM/V
工作电流:        1.5A
工作效率:        >80%
最大电流:        13A
调速器:        25A
适合机型:直升机500机 EK1H-E008/E016

网友:
我用ek0005(kv3900),11t,直径大了点,要修整机架。30A好赢。连续飞6分钟,都温热而已(环境温度28左右)。

网友A:
2楼说什么呢 ESKY好吗

ESKY 的无刷好是吗. 看了不怎么舒服.

网友:
016能用的马达的话
最适合的是E0004,E0005,2208,2212

有条件的上AX的马达,或者AKE之类的,22级马达!

推荐30A电调
尽量用好些的,差的电调线性不好!

网友:
5楼的"ESKYE016"看不懂我发的帖子?
我只是说EK5-0004马达是ESKY专门配016JJ用的,你觉得不好不用就是了,没人强迫你什么!"看了不怎么舒服",那你就不要看!
我的无刷020大拉码用了2个0004马达,上3S20C2200电池可以飞10分钟,马达基本没温度,飞行前是什么温度,飞下来基本就是原来的温度,我就用定它了,哈哈!

楼主:
看来我得换个马达,又要烧钱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得换个马达,又要烧钱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马达不用换
换个好些的电调

网友:
应该不是马达的事儿,还是电调和设置的问题。

网友:
也许是马达齿跟大齿轮挨得太紧了,楼主不妨仔细看看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
检查一下你电调设置的马达进角,有的KV3000以上的马达需要设置高进角才能工作好的,有的是需要设置成低进角,马达和电调不一样,应该是有它自己的参数设置对才好用,你不妨试试.

网友B:
0004已经停产。 ESKY的马达一般是星型接法,比较省电。
我也买过 XXD 2212 3200KV,flyhike那边买的,59元,应该不是山的。 XXD还有山的么?我用25和35A电调推过,都很烫, 觉得不适合在016上用。。 也很费电。

我现在用好盈25A,0004电机配11T齿, 航线悬停很凉快。。。 还没试过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 的无刷好是吗. 看了不怎么舒服.

Esky 没那么垃圾的。。。。拆了0004看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4已经停产。 ESKY的马达一般是星型接法,比较省电。
我也买过 XXD 2212 3200KV,flyhike那边买的,59元,应该不是山的。 XXD还有山的么?我用25和35A电调推过,都很烫, 觉得不适合在016上用。。 也很费电。

...

原来有先例啊!我的马达也是从flyhike那边买的,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刚才把它拆开了,里面看起来还很好的,不像坏了的。
有点搞不懂了,这个马达用在哪里合适呢?
我再试试电调设置。
再次感谢大家!:loveliness:

网友:
楼上的,可以考虑AX 2212

网友:
本来以为0004很弱的, 以前老锁尾有问题, 后来才发现可能是皮带或者是电机齿装太紧了导致动力损失。。。 现在又调得比较好了。。。 周末准备试试简单3D了。

网友:
我的0005由于机架没修整好,造成齿轮啮合较松,上次炸机扫了一个大齿,正常飞行都还是又扫了一个
还得再修整

网友A:
370给我影响很不好。
看到大家怎么说的了

楼主:
0004和0005差在哪里呢?我看了一下价格差不多
要买的话买哪个好呢?

网友:
0005动力大,锁尾稳
0004动力小,需配30A电调,11T齿轮,航线足以

我刚换了2212马达,450的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0004和0005差在哪里呢?我看了一下价格差不多
要买的话买哪个好呢?

0005比0004KV值高, 功率稍大一点。。 0004悬停航线很不错, 配11T齿很省电。

网友:
0004马达的参数前面已经发过了,这里给你0005马达的参数,你可以自己对比一下,最大的不同就是KV不一样,工作电流不一样
【天外飞外转子无刷马达】0005马达
颜色:        紫色
重量:        40g
长度:        28mm
马达直径:        25.6mm
轴径:        2.3mm
转速:        3900RPM/V
工作电流:        2.0A
工作效率:        >80%
最大电流:        17A
调速器:        25A
适合机型:直升机600 EK1H-E0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0给我影响很不好。
看到大家怎么说的了

那你就用对你"影响"好的就是了

网友:
【天外飞外转子无刷马达】0005马达
颜色:        紫色
重量:        40g
长度:        28mm
马达直径:        25.6mm

0004马达的参数
颜色:        紫色
重量:        40g
长度:        28mm
马达直径:        25.9mm

0005还小些??难道我的是0006?怎么我的0005不能直接装上机架。。。。。。。。。
上了官网查了下,果然是0006

网友C:
0006不能直接上机架
要改机架子

016建议0005或者2212(非新西达)
0006的话电池不够你飞的

网友:
kv值只是转速增量

实际性能要看功率和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06不能直接上机架
要改机架子

016建议0005或者2212(非新西达)
0006的话电池不够你飞的

是啊,新的2200 15C航线只能飞9分钟。

楼主:
设置了一下电调,三种进角都试过了,都是发热严重,看来电机真的有问题了。好盈的30A都伺候不了它,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准备换个0005吧,配多少T合适呢?

网友:
设置了一下电调,三种进角都试过了,都是发热严重,看来电机真的有问题了。好盈的30A都伺候不了它,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准备换个0005吧,配多少T合适呢?  11T-13T,用13T的话不知道电调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