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我的新机-收放脚的小野马

楼主(2009-06-01):
我的第一架收放起落架飞机,广营的P-51D

配了1200kv的无刷电机,7.4v 1800mah 锂电,重量大约有410g了。
收放起落架跟原配固定脚比强度好像差不多,希望不会那么容易烂掉吧。

楼主:
野马的鼻子好大,8寸桨配上去看起来短短的好小。
再贴个收脚的视频:

网友:
收放脚,用过就知错.

网友:
:loveliness: 把轮子换小点 做成像真更漂亮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女孩报价

网友:
实在漂亮的很 野马不亏为这个名字

网友(2009-07-05):
很漂亮 不知道实际使用怎么样啊。

楼主:
汇报一下近况,飞过几次了,马达kv低了一点动力有点弱,应该配1500kv的好一点,现在用9050桨爬升有点慢;起落架跟固定的比还是强度低一点,需要比较平的地面才好降,像潮湿的泥地和草比较长的地方都会因为阻力大引起前倾擦机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