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香蕉头改T行头方法

楼主(2009-06-02):
求助电调香蕉头改T行头方法

网友A:
T型头,横金属片是正极,竖金属片是负极;别搞反了!

网友B:
动手焊不就完了这有什么可求助的 求助3天也不如动手练2次
焊时注意正负极,就像楼上说的 实在分不清看电池上的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