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30的直可以用电动500的大螺旋桨????????? ...
据说30的直可以用电动500的大螺旋桨????????????

楼主(2009-06-02):
(无正文)

网友A:
500的算“大”“螺旋桨”????

网友B:
30油机 用桨 500-570MM的大桨都可以使用但是要调整PICH、油门曲线。

楼主:
500-570MM的大桨这个是螺旋桨长度?????? PICH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大桨螺距

网友C:
500-570MM是大浆的长度,PICH是浆的螺距

楼主:
满500长度就可以了吗???????????????

网友D:
500的桨是425mm。30油机是550mm的桨,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