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电池.电调.接收 的固定问题???

楼主(2009-06-02):
各位老鸟。   第 1  .  2  张 图的魔术贴是用什么东西粘到电调  。 跟飞机上的 ? ?

                       第  3  .4 . 张 图也是一样。 用什么胶将魔术贴固定到电池  跟飞机上的 ??         效果怎样。 可靠吗?

图 1

图 1

图 2

图 2

图 3

图 3

网友:
带背胶的魔术贴。

网友:
小心空投电池,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没打算买现成的那种  。  想自己买条 没 强力胶的 魔术带 。  用什么胶固定较好 ?

网友:
我的是背胶魔术贴+魔术贴绑定

网友:
楼上有位兄弟说得对,小心空投,最好还是绑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可以用泡沫胶将没背胶的魔术贴粘到机身或电调或接收机或电池上。

网友:
用胶将没背胶的魔术贴粘到机身上,做出来象项圈一样的结构来捆绑电池 电调就是圈状

网友:
我都是用泡末胶粘的很结实

网友:
我就是用这种魔术贴的,,,方便  :loveliness:

网友(2009-07-03):
还是泡沫胶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