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 升级2.4G +72M 双用

楼主(2009-06-02):
6EXHP 升级2.4G +72M 双用

看图就明白。电源线 分2路,由开关控制,一路给2.4G ,一路给72M,开关隐藏在模拟接口那,防止不小心碰到开关!在开关时 需要先断控电!

不知道 老鸟有什么建议!

网友:
不错的方法,这样原来的接收也可以派上用场

楼主:
想飞 固定翼 就换  72M ,飞的高,看的远 ,想玩直机  就换 2.4G 不怕干扰!

网友:
有想法~!支持~!我也准备这么改·!

网友:
这么改只是多一种接收吧。如果是我,肯定只用2.4G。

网友:
有没有里面的连线图·!发来看看,你成功了吗?如果光切换电源线好像不行·!我想的是把其他的线都给切换了~!淘宝上弄个拨动开关就行~!我准备把天地飞6C改一下~!2.4G飞电直,原带的飞固定翼玩~!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好!!!

楼主:
很简单啊,主板上找到  地线, 信号线,和电源线,   72M 和2.4G 都装上去,信号线,地线共用!电源线 用拨动开关控制哪一路送到2.4或者72M 板上! 只是开关一定要放好位置,小心不小心碰到开关,我放在了模拟接口那,需要伸进去才碰的到!需要给哪路供电 哪路 就可以工作了!必须先断控电!这样的好处是 飞固定翼可以用 72M 飞的高,炸了亏不大,!飞直机就可以换2.4不失控!直机比固定贵,呵呵!  但是我不知道 这样 不知道 有不有什么影响,没供电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影响!,问过很多 搞电子的老鸟了!  只是注意开关时 必须先关控!

网友:
建议就给2.4g加个开关得了,72M高频头部分拔掉晶体就不工作了

楼主:
不行,必须断电才不会工作!拔掉晶体,会影响2.4G部分工作,试过,所以一边工作时,另一边必须断电!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是不错

楼主:
不用连线图.....会升级 2.4  就会 搞了  就多加个开关而已...

网友:
要断电才安全

网友:
有人用 FD的2.4G做到了 双系统

在3G里有个叫 司双喜的老前辈用 FD 2.4G DIY版本,做到了双系统。任意切换,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