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都焊不上去,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2009-06-02):
需要焊的是电池的电极和导线,这个锂电池的电极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就是死活都焊不住,一碰就掉了,焊锡膏也试过,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猜的

看过以前别人焊123的图。那个电烙铁是很大很大的那种。
是不是这个关系。温度不够啦

看错了。LZ说的是锂电。
那一般的30W电烙铁就够了。
记得烙铁头要清理干净。

网友:
那是铝的,普通电烙铁是焊不上的

网友:
电焊机 吧。。

如果只有烙铁,那就用原始的方法,在要焊接的地方刮,刮出痕迹来。

楼主:
恩,是铝的,只有烙铁,楼上的说刮? 怎么刮?

网友:
砂纸 打磨 啊

楼主:
砂纸打磨 不起作用,很是郁闷

网友A:
铝的是不能焊锡的阿 用点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的是不能焊锡的阿 用点焊的。

请问点焊是什么?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B:
可以焊啊,先把想要焊接的面打磨,然后用烙铁沾上松香铺在呆焊的面上,然后用烙铁粘锡,要多放锡,两个要焊的面都如此处理就可以了。实际上焊接是把两个物体上都沾上锡后,让两个物体上上的锡溶化后粘在一起的。

网友:
铝的是不能焊锡的??????

是这样吗??哦。。是 吗??

网友:
点焊转镍片,再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焊啊,先把想要焊接的面打磨,然后用烙铁沾上松香铺在呆焊的面上,然后用烙铁粘锡,要多放锡,两个要焊的面都如此处理就可以了。实际上焊接是把两个物体上都沾上锡后,让两个物体上上的锡溶化后粘在一起的。
焊不住,很难

楼主:
焊锡一碰就掉了

网友C:
用普通焊锡在铝片上焊接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就算勉强焊上也很可能是虚焊,听说要用铝焊条来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焊锡在铝片上焊接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就算勉强焊上也很可能是虚焊,听说要用铝焊条来焊才行。
请问铝焊条在电子市场能买到吗?

网友:
铝表明有一层氧化层,用松香是不能焊接铝的,要用专门的铝焊剂,好像比较难买。

网友:
用个铜片夹死,焊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哥,怎么夹死呢?

网友:
 找个卯焊的门市,叫他们用氩弧焊就完了吗

网友E:
导电胶是什么东东?可以用吗?我没试过。

网友:
焊锡是不行的  需要用激光点焊  你可以去到电子市场找买电池的商铺 一般都有这种机器

不然就找个铜片 外圈包铁片夹紧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拿到组电池的地方叫他组下,,花不了几个钱,
要不叫他点焊几个铜片上去,自己想怎么焊都行!!
如果有朋友知道怎么在电池上焊上锡欢迎发表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电胶是什么东东?可以用吗?我没试过。

是连接LCD的导电胶吗? 好像不行的,那东西本身的电阻比较大,电流稍微大点就会严重发热

我组发射电的时候是在铝片上钻个洞,然后串多股导线铜丝上去绞紧再使劲喂锡的.

网友:
那是铝片,普通焊锡焊不上的。我买过,当时商家有点焊机,立马给我焊上铜片。如果没有,自己用铜片夹着,钻一个小孔,穿过一只小空心铜铆钉,铆紧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业余条件下,只能夹铜片,再焊接。直接在铝片上焊接是不现实的,别费劲了。

网友:
我昨天焊了一组电池 铝电极的确焊不上 单位有个大号点焊机 有300公斤 不知道有多大电流 结果把电流调到最小一点 铝电极和放上去的铜片啪一下出一窟窿 失败
后来找了一些细铜丝刀片把绝缘漆刮掉 很紧的缠在铝电极上 然后上烙铁焊锡 OK 怕导电性不好 焊锡上完用冲子打了些坑 为了让它接触良好 充电没问题 测量电压也没问题 还没有试飞

网友:
用铝焊剂

网友:
用大容量电容器做碰焊吧,保险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业余条件下,只能夹铜片,再焊接。直接在铝片上焊接是不现实的,别费劲了。

请问大家说的 夹铜片 再焊接 是什么意思呢?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20楼的好办法,薄铜片夹死,用尖嘴钳子捏住,然后上松香,镀锡,最后多上点焊锡焊死就行了,外面用纤维胶带多缠缠应该ok

网友:
31楼的办法更好,前提是电容要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