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什么拯救你,我的EP200电机齿!

楼主(2009-06-02):
EP200飞了许久。。。一直有个奇怪的问题

电机铜齿和电机轴的连接问题,电机齿太小了!没有禁锢丝。。导致只要一全油门或者3D大动作,电机齿就打滑!

兄弟们有什么好办法

目前我试过的有: 502胶水,R48轴承胶、环氧树脂。。。都不行

没招了

热切希望兄弟们支招!!!

网友:
没钱上250,帮顶!

网友:
人民币 解决

网友:
找跟2mm左右的丝锥,将电机轴平放在台面上,然后用将丝锥的凹槽压在主轴上,上面用锤子那么一敲,就能利用丝锥的齿在主轴上敲出一些类似压花的东西来了,将主轴转个角度再敲一下。。。再转个角度再敲一下。。。直到敲到你认为差不多可以了,然后再将齿轮装到主轴上,搞定。

手头没有电机和2mm的丝锥,发两张示意图,你看着试试。

网友:
或者买个带顶丝的不就结了吗

网友:
su27兄弟,我也为这个问题烦恼过。
最后用亚托的R48搞定,原来准备最后用乐泰262的。

还有,请检查大齿盘和单向轴承是否打滑,之前我的就打滑了,猛推油门和开idle打滑厉害。
解决方案是把单向轴承取出,涂上502,再按进去,注意安进去的时候要平,要不然大齿盘转动就是不平的。

楼主:
多谢众位兄弟啦!!!!

我回去就试试!

丝锥的方法值得试试!应该没问题!

至于单项打滑我还真没注意啊!!

再次严重感谢  jr12ms  和 tutu75

网友A:
su-27兄~馬达齿必用~
乐泰262螺纹锁固剂
高强度
·适用于大多数金属表面。触变性黏度,耐化学性好。
·用于M20以下螺纹的锁固与密封。
·是一种永久锁固的螺纹锁固剂,在极端的化学/环境条件下有优良的防锈及耐腐蚀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27兄~馬达齿必用~
乐泰262螺纹锁固剂
高强度
·适用于大多数金属表面。触变性黏度,耐化学性好。
·用于M20以下螺纹的锁固与密封。
·是一种永久锁固的螺纹锁固剂,在极端的化学/环境条件下有优良的防 ...

多谢兄弟哈!!!

我一定都试试!
有了进展来汇报!!!

网友:
用焊锡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众位兄弟啦!!!!

我回去就试试!

丝锥的方法值得试试!应该没问题!

至于单项打滑我还真没注意啊!!

再次严重感谢  jr12ms  和 tutu75

放心试吧,我们以前无论装固定翼直升机还是船,基本都用这招搞定。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找一块10mm厚度左右钢板,在侧面用线切割切出宽度从1mm到6mm的槽,然后有马达轴需要打紧固筋的就找一个合适的宽度把轴放上一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