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膜技术问题

楼主(2009-06-02):
烫斗太贵了  有经济的方法代替吗

网友:
电烙铁改装,把焊东西的那条芯拿掉,从屁股接条管接到电吹风,用处很大!

网友:
:loveliness: 工业热风枪,不算贵,很好用

网友A:
用烫衣服的电熨斗也可以,只是不好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烫衣服的电熨斗也可以,只是不好用而已

我用家用电熨斗很好用呀

网友:
家用的就够,要求至少达到熨烫棉、麻织物的温度
面积别太小就行

网友:
热缩膜的熨斗其实只有普通家用熨斗的三分之一大小

网友:
学习了,我也没有设备呢

网友:
普通家用吹风机就可以了.

网友:
家用电熨斗就行了,虽然有点苯。
用电熨斗先把边缘烫住,再用电吹风收紧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