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中立点 图

楼主(2009-06-02):
这是我普通模式的飞行状态的中立点,有点太靠左了吧

网友:
应当向右边再来一点

网友:
是左了一点

网友:
中立点还分什么 模式吗?

大概高级控可以分别调2个尾中立点吧。
安装太偏左了。这样悬停能行吗?

网友A:
中立点只有一个。普通和锁尾都是同一个
哪怕你在静止时把他们故意调成不一样,几几一起飞,锁尾陀螺马上会把尾推移到普通模式的中点。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如果你调中立点的方法没错的话就是尾轴太短了,松开尾中联的紧固螺丝向外移一点再锁回(如果锁定槽位置不够,可用锉刀锉宽一点),即可有效增大尾巴的行程,我的非耐starter就是这样解决尾轴太短的问题~

另外,如果悬停转速太低或太高也会影响到中立点的位置。

楼主:
我有点晕了,有的说差不多 有的说不对,可是我的普通模式悬停中立点就是这里的,这个问题好像自古就不明确吧

网友:
不同的转速和螺距配合情况下, 中立点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悬停:
可以高转速,低螺距,这时中立点会更偏左舵方向。
可以低转速,高螺距,这时中立点会更偏右舵方向。
锁尾模式下, 陀螺仪会不断调整尾桨螺距保持尾方向。 在猛加油门的时候,如果右舵的位置不够了, 就像楼主这样的位置,JJ肯定往左甩尾。。。

配合螺距油门曲线,如果还不能在悬停位置调到左右舵位一致的话, 就要检查是否装配或者零件问题导致有动力损失了。

网友:
楼主这位置不是靠左了一点点。。。。。

网友(2009-07-23):
太靠左了

网友(2010-01-16):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只有一个。普通和锁尾都是同一个
哪怕你在静止时把他们故意调成不一样,几几一起飞,锁尾陀螺马上会把尾推移到普通模式的中点。就是这么简单。

我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啊,不然为什么我非锁尾模式的中立点调好了悬停一点都不会转了,切换到锁尾模式就会右转啊

网友:
至今不明白 干嘛要搞个不锁尾 模式  那还要陀螺仪干嘛!

网友:
是很左,你打尾舵的时候,舵机是不是发出叫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