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中立点 图

楼主(2009-06-02):
这是我普通模式的飞行状态的中立点,有点太靠左了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如果是401。中立点时尾桨螺距为0度,你这个方法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01。中立点时尾桨螺距为0度,你这个方法是错的。
至今为止,就算是401也没见过中立位置 尾浆的位置是0度,如果切到不锁状态,必定打转。 你的才是绝对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今为止,就算是401也没见过中立位置 尾浆的位置是0度,如果切到不锁状态,必定打转。 你的才是绝对错误

t支持

网友:
现在谁还用非锁尾模式飞吗?

网友:
我的401中立点就是0度~!

网友:
能飞就行~~·

网友:
爱信不信,呵呵

网友:
大家所的什么???

楼主:
我有点晕了,有的说差不多 有的说不对,可是我的普通模式悬停中立点就是这里的,这个问题好像自古就不明确吧

网友:
零度,之后就交给陀螺吧。要不然,你的行程肯定上不了100,好多老手都是401行程最好在100左右。

楼主:
没错 我现在形成才35% 呵呵 转圈那个慢啊

网友:
我的中立点也是0度

网友:
中立点是图上位置没错,要求非锁尾模式是尾巴基本不漂。
但是401行程不能设的足够大,否者撞墙,401有个毛病就是行程足够大(超过100)才能发挥性能,不然后退容易甩尾,所以现在一般飞3D的设置就把中立点放到0度,无需考虑以前所谓的中立点。

网友:
我不用0度,用0度刷不了锅

网友:
我用0度快速涮锅都很好

网友:
 把尾旋稍微移出一点就可以了,0°的中立点个人认为不是好选择

网友:
我的也在这个位置,即使在这个位置,401的行程也能超过80%,请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401中立是0度.,当然,都不用非锁尾模式.

网友C:
401的中立点0度 我也是这样设的 否则会有漂移

网友D:
我的401中立点不是0度
0度的话 锁尾没问题 非锁尾 一定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