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喷水泵做潜艇动力,是不是就回避了转轴进水的难题?

楼主(2009-06-02):
喷水泵口直接裸露出潜艇尾部,潜艇尾部没有转轴,不存在进水问题。

还有个好处是,由于水流是被水泵直线喷出,不会产生偏转力矩,不会导致潜艇偏航。

网友:
潜水泵,好想法,,呵呵,滤网记得经常洗哦。

楼主:
进一步扩展:如果嫌一台水泵喷水动力弱,可以并联多台水泵共用一个大喷水管,同时喷水,潜艇可以飞了,呵呵。

网友:
楼主动手吧,做地板等楼主图片

网友:
寿命长么

楼主:
由于中国的生态环境比较恶劣,即使是比较大的公园水塘里也是危机四伏(塑料袋、树枝,都是潜艇的致命杀手)。

传统螺旋桨最容易被异物缠绕,使潜艇瞬间失去动力,导致沉没。

只要在喷水泵的吸水口处加装滤网(可设多层滤网确保万无一失),水泵就不会堵塞,连续稳定喷水24小时也无问题。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有没有无刷电机水泵?无刷电机极其暴力,喷水会很猛。

我想找个价格低、体积小、喷力大的无刷水泵。。。。。。。。。。。

楼主:
大家一起做“真正泵喷”潜艇模型吧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非常好的想法,电影《猎杀红色十月》中的苏联台风潜艇就是用履带喷水装置推动做到无声,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装置。。LZ要没看过的话建议看下这部电影,可能会有点启发,期待LZ的作品。

网友A:
那你的喷水推进动力怎么传到叶片上啊,除非用磁铁传输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喷水推进动力怎么传到叶片上啊,除非用磁铁传输动力

什么叶片?

楼主:
回11楼:

水泵知道吗?

你把水泵安装在潜艇里,让水泵喷水口露出潜艇尾部,这就是“泵喷潜艇”,就这么简单,人人都会。: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就是要用“水泵喷水”推进方式替代传统的“电机+螺旋桨组合”推进方式。

网友:
那么大力量的水泵能找到吗?

网友:
支持
放假了我也要整一个潜艇,初步定位以基洛或元级为原型,就看那个的资料较全,有意合作的联系哦

网友:
喷水泵可是世界最新潛艇的先進技術啊,可以大大降低噪音!!強~~~

网友:
曾经这样想过......就是担心水泵耐用性.......

楼主:
真担心水泵耐用性和推力大小的话,你就并联2台、3台、4台水泵同时喷水呀!

网友A:
晕,真的喷水推进时用涡轮的,水泵啊

楼主:
就是水泵啊。

不行吗?

一条潜艇模型能有多大?

水泵推不动潜艇模型吗?

网友:
楼主先做一个再说,你以为小水泵不漏水啊。除了磁传动就是O圈防水,后者用久了一样得挂。

楼主:
磁传动水泵能用多久而不漏水?

网友B:
基本上用到报废都不漏水,还有你用水泵就不能后退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用到报废都不漏水,还有你用水泵就不能后退了啊?

齿轮泵的话反转就行了,当然,入水口和出水口要平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晕,真的喷水推进时用涡轮的,水泵啊

对   楼主还是先多查一下资料
水泵的功率和重量。。。。。
先做出来再说
我的是用涡轮的

网友:
楼主考虑的不够。估计楼主对潜水泵研究不清楚。潜水泵照样要考虑水密封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   楼主还是先多查一下资料水泵的功率和重量。。。。。先做出来再说我的是用涡轮的
我不是楼主,可能是我的术语不准确,不过我看过喷水推进的结构图,从底部吸水,然后是用涡轮推出,尾部还有可以左右转向的喷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楼主,可能是我的术语不准确,不过我看过喷水推进的结构图,从底部吸水,然后是用涡轮推出,尾部还有可以左右转向的喷口

我知道你不是楼主哦     呵呵      我是赞同你观点的哦     没看到第一个字是“对”嘛
下面的话是给楼主的
那个对字是给你的

网友:
喷水推进

网友:
介绍一下磁传动好吗

网友:
现在小型数泵喷水的力道很大的  这不用你们担心 见过鱼缸的潜水泵嘛?离心式水泵 都可以 不过必须完全浸入水中才能泵水

网友D:
现在小型水泵的力道很大的  不需要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小型水泵的力道很大的  不需要担心

大是大   和涡轮的相比。。那。。

网友:
推力怎么解决阿,多台也不是办法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图啊,嘿嘿,谢谢你赞同的我的观点关于磁传动,我有个人想法,买些那个磁耳环的圆形小强磁,用合适的数量用混合胶固定在圆形的玻璃钢板上,相邻的磁铁用不同的磁极朝上,做两个,一个固定在动力输出轴上,另一个固定在连涡轮的浆上,两快板中间用薄玻璃钢隔开,但是两个有磁铁的板间距要尽可能的小

网友:
磁片可适当增加,以保证动力输出的扭力而不会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图啊,嘿嘿,谢谢你赞同的我的观点关于磁传动,我有个人想法,买些那个磁耳环的圆形小强磁,用合适的数量用混合胶固定在圆形的玻璃钢板上,相邻的磁铁用不同的磁极朝上,做两个,一个固定在动力输出轴上,另 ...

强  好想法!

网友E: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先做出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先做出来试试
现在我还没有潜艇,所以还没有机会试验这个想法,希望各位改进之后上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还没有潜艇,所以还没有机会试验这个想法,希望各位改进之后上图,呵呵

看这一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327&extra=page%3D1
我已经用这个方法在实验了,效果不错。
两边的磁铁板的中心可以用一个四氟做个锥形,顶在中间的薄片上,以减少两边固定的难度,薄片可以用不锈钢片。看这个就是磁力泵: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9207&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主个脑残在别的坛子被群K,又上这里来瞎搅和啊,也不怕丢人现眼

网友:
原来楼上认识楼主啊

网友:
我已经开工了,你加我QQ 回来探讨,  7969804.

网友(2009-07-04):
引用 网友A:
好图啊,嘿嘿,谢谢你赞同的我的观点关于磁传动,我有个人想法,买些那个磁耳环的圆形小强磁,用合适的数量用混合胶固定在圆形的玻璃钢板上,相邻的磁铁用不同的磁极朝上,做两个,一个固定在动力输出轴上,另 ...

  我现在也正在弄这个,我用的是有机塑料格板,玻璃钢板对磁力传动有较大影响

网友:
俺有个喷水小艇,进水口很容易堵

网友:
装上块纱布就行了。

网友(2016-11-22):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无刷电机水泵?无刷电机极其暴力,喷水会很猛。

我想找个价格低、体积小、喷力大的无刷水 ...

现在已经这样的喷水推进   小喷喷啦,我正打算把它装在坦克上,做成两栖主战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