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上掉了个元件,请教。

楼主(2009-06-02):
练对头起飞,把401砍了,丢了个元件,不知是什么东西。请教坛内高手

网友:
惨啊~!同情~!
这都能砍断?那我想知道一下壳子是不是早就没了?  粉碎

楼主:
壳子一起砍烂啦

网友:
电阻、电容或二极管的可能性较高~

楼主:
谢谢各位相助!

网友:
看你那的位置和三极管发射级串联另一端不是接地应该不是电容,好象是大功率电阻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地板说的对

i 发个图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我在淘宝搜了一下,这东西很便宜,但是种类繁多,“101”却不好找啊!封装也是五花八门,晕!

网友:
这个不好说哦,要不楼主大概量个尺寸,告诉卖家,让卖家给你找。

网友:
懂电子的帮忙看看什么型号就好买了:loveliness:

网友:
找个电脑主板,上面多多

网友:
是101电感

网友:
大叔的相机不错

楼主:
SONY T1,老机器啦。微距功能是它的强项。

网友:
大叔,不光101电感没了,右边那三个贴片电容也换掉吧,被砍缺了。没人发现吗?
祝你好运!修复成功,受了一次大的撞击但愿传感器内部不要有内伤,

楼主:
真仔细,我没看见啊!再仔细看看

楼主:
用高倍放大镜看了几分钟,仔细又仔细,结论:照相问题。元件完好极啦!谢谢LS提醒啊。心可放下了,昨天,我找了光驱上的一个电感,焊上,401立马就好了,但是发热,那个电感的体积太小了,电流不够。就等101了,401历险,有惊无险。以后再不敢把401放在上面了,一定放在砍不到的地方啊!

网友:
运气不错哟!这样砍都还能活。

网友:
LZ你真是强人阿

网友:
好像,焊盘也掉了,不知道能不能焊回去了~

楼主:
焊盘好好的,没掉啊!

网友:
应急的话可以用导线短接

网友:
晕菜了,这个丢了的坛子里就有的
我的被砸了丢了2个元件也无人问津
不过好人还是有的,我的也修好了

楼主:
淘宝买的电感101到了,2块钱一个,最少要买5个,少了不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101K”,我有疑问,会不会是店家发错货啦?怎么101后面多了个“K”啊?101K,怎么看着像电阻啊?一百另一K的电阻?可是电阻没有这个阻值的啊?  上万用表量:阻值接近零。放心了。但是为什么101后面会多出一个字来?询问店主,答复说:K代表精度等级。
   体积4mm*3mm*3mm,,和原来的长宽一致,就是不知道厚度是否太厚了,怕盖不上盖儿。动烙铁,焊。焊好,检查,盖盖儿,还行不厚。通电,试飞,OK和新的一样,尾巴锁的像棍一样!
   我的401历险记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热心为我解答问题的朋友!

网友:
老硬盘里面的100电感也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