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用电源铁壳的开关电源和12V的电源适配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02):
必须要那种工业用的铁壳开关电源吗? 这种开关电源和黑色跟笔记本电源类似的电源适配器有什么区别? 感觉用电源适配器方便点,但不知道这种电源用在充电器上好不好? 这两种电源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还要接线,另外接口外露,家有孩子和宠物的话不安全

还要接线,另外接口外露,家有孩子和宠物的话不安全

电源适配器方便,而且没有外露部分,但不知道功能上有没有区别?

电源适配器方便,而且没有外露部分,但不知道功能上有没有区别?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 铁壳的不安全。

网友:
鐵殼才安全,做好絕緣就沒事了.
膠殼的品質不知道如何,燒起來就完蛋.

网友:
你那个图片还是多功能的多电压的!!我选择的是单12V的!!很好用!!!做工很好!!

网友:
铁壳的胶壳的都可以用,不过胶壳的散热不好比较热,而且由于体积所限一般电流不能太大,铁壳的散热好,电流可以做得很大。

网友A:
除了壳子基本上是一个东西。
铁壳的一般没有安全认证,塑料的认证多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壳子基本上是一个东西。
铁壳的一般没有安全认证,塑料的认证多些

瞎说!!!!!

网友:
就是电流不同功率不同 当然铁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瞎说!!!!!

哪里瞎说请指出来啊,呵呵

网友:
哈,铁壳的看起来专业点,可以装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瞎说请指出来啊,呵呵

没安全认证能满世界卖?我们厂里用这种电源起码有50台以上,没安全认证能买?

网友:
除了电流大小不同,其他没有什么不同呀!都是提供12V直流电而已!

网友:
DELL 12V 18A 的塑壳电源淘宝上也不少,价格也不算高

铁壳使用上安全性确实不如塑壳(前提是电源本身质量都是好的),铁壳要自己接线,不可能每个人都处理的很好,绝缘性也不如塑壳,比如有水撒上(电源旁边放茶杯,肯定有人干过,我就有过),塑壳一般没事,铁壳就不好说了

网友:
价格也不算高

网友:
绝缘不好危险!

网友C:
铁壳,不二的选择。

很简单,你看看塑料壳的输出12V线,3A的长时间电流它有可能受得了吗?

铁壳的安全问题。我都是接上220的线后用热溶胶封起来!!不用就拔掉。

最怕就是小孔,小孩不懂会拿小小的铁丝插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不二的选择。

很简单,你看看塑料壳的输出12V线,3A的长时间电流它有可能受得了吗?

铁壳的安全问题。我都是接上220的线后用热溶胶封起来!!不用就拔掉。

最怕就是小孔,小孩不懂会拿小小的铁丝插进 ...

只要是合格产品,还没听说过有自身线顶不住烧掉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安全认证能满世界卖?我们厂里用这种电源起码有50台以上,没安全认证能买?

大名鼎鼎的meanwell都出没安规认证的东西,何况一些小厂。
这个本来就不是单独使用的,整机可以过安规就行了,没必要每个部件都过安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不二的选择。

很简单,你看看塑料壳的输出12V线,3A的长时间电流它有可能受得了吗?

铁壳的安全问题。我都是接上220的线后用热溶胶封起来!!不用就拔掉。

最怕就是小孔,小孩不懂会拿小小的铁丝插进 ...

输出线好说,那个输出插头比较危险。dell也有塑料壳的大电流电源,但用的是4针的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壳子基本上是一个东西。
铁壳的一般没有安全认证,塑料的认证多些

真是瞎说  这个是工业电源   不是那种塑料壳可以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名鼎鼎的meanwell都出没安规认证的东西,何况一些小厂。
这个本来就不是单独使用的,整机可以过安规就行了,没必要每个部件都过安规吧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安规????????

网友:
不要争了,没有意义,两个原理差不多,铁壳有可能是工业控制用的,塑料更通用,但要看他们是什么厂子生产的。

网友:
 LS终于出清楚了

网友:
不用就拔掉。

网友:
开关电源,请认准台湾明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