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UBEC做接收电吗?

楼主(2009-06-02):
UBEC接2S锂电为接收机和舵机供电,有人在油机上用过吗?

网友:
正在使用 目前情况还不错 不过我用的11.1V 1500MA的 飞12个小时不拔插头都不会没电

网友:
我原来还用11.1V1300的电池接UBEC做接收电,
现在用7.4V800的电池做接收电飞3D机.一样爽!
都是油机

楼主:
我用2S锂电接XXD的UBEC,飞机上天后失控炸机 ,以前没用UBEC时没有失控过。

网友:
我用的好赢的

楼主:
UBEC会干扰接收机吗?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UBEC,好赢3A5V/6V,还在路上哈!呵呵!

网友:
建议最好还是不要用了
我用的UBEC 降落时突然一抖 飞机郁闷了  我更郁闷
当时以为是电池没电了 后来换架飞机  换组电池继续  发现更严重了 抖了两下
实在是不敢用了啊!电子元件的寿命很难说啊

网友A:
我原来一直用,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现在用2sA123直接供电,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一直用,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现在用2sA123直接供电,更安全!

哪儿能买到A123?什么价格?用什么充电器?容量多少?看看你的2sA123电池什么样?

网友:
 把我都说怕了,UBEC到底能不能用在油机上啊!我才买了一个啊

网友:
我用3S锂电干的,电耐用

网友:
我前几天也买了一个,听说会有干扰,后来自己小改一下,就是把屏蔽铁壳接了条线,连在T插的电池负极上,然后用铝箔胶带整体在包了一遍,应该能更好的屏蔽干扰,但是也一直没敢用呢。。。

楼上几位用着很爽的兄弟能说下你们上的是什么控和接收吗?是2.4G还是7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儿能买到A123?什么价格?用什么充电器?容量多少?看看你的2sA123电池什么样?

老兄一句话里面的问号太多了,哈哈~~
1、A123也叫磷酸锂铁电池,网上多的是,价格从12-28不等。
2、很多充电器都支持A123,这个电池的截止电压是3.6V,我目前用的是UN-A6来充这个电池,充电电流可以3-5A。
3、A123容量有几种,目前能容易买到的容量约2300ma。
4、淘宝上图片多得很,自己搜索就出来了,我的就是两节A123串联,焊好平衡插头,焊好输出插头,外面做好防震处理就ok了。

网友:
现在在用!好赢的UBEC8A的!3A的用在油机上小点了!用3S15C1300的电还是很好用的!  不过我用2.4设备所以不怎么干扰!

网友:
镍镉本来是有便宜又可靠的接收电,重量、容量都不差,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换成引是非的锂电加电调呢?

网友(2009-09-05):
为了快速充电,与其他设备公用,容量大,重量轻,等等等。

网友:
2S或3S都用很多模友在用,效果很好,但一定記得關電,昨天一模友又忘了關,今天就報癈一塊鋰電了!

网友:
我在用好淫的。3S的很稳定,2S的有人说电压太接近,不敢用。

网友:
我也在用  离开接收机远一点就可以了  说明书上说离开5CM 就可以咯!

网友:
UBEC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其工作频率的高次谐波对接收机和舵机的干扰肯定是有的。与接收机保持一定距离是个办法,但并不是所有模型的空间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正在使用 目前情况还不错 不过我用的11.1V 1500MA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8A的好盈,由于有A123所以没用,幸好没用,昨天在家测试,本来好好的,用3S lipo带,用了一会儿。。。。自己坏了。。。。这要在天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没问题.这样用的都是米人.不过没4节5#镍氢电池稳定可靠

后半句支持,前半句不敢苟同——很多朋友都是油电双修的,不见得是米人,相反,是为了更省钱。
个人看法,三端稳压虽然功率耗散大,但是结构简单,可靠性更有保证。
PS:现在3000mAH以上的SC镍氢比比皆是,若是想长时间爽飞,不如自己去组两组SC的(飞机在40级以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