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金属大桨夹里的推力轴承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9-06-02):
如题,说明书没有写,而且还是塑料桨夹的型号,更没有写推力轴承是什么型号的.......无奈发帖求助。细节决定一切啊泰世!!!

网友:
```

不多说了,我帮你顶了!

k歌软件保定地图如何下载视频

网友:
看了說明書~是b2x5x2.5
配件編号是~203280
你說的是這個嗎~?

楼主:
感谢LS提醒可以看配件表查轴承型号,我说的是泰世425或550的金属桨夹。应该不会错了,编号是 204567  止推轴承 5X10X4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LS提醒可以看配件表查轴承型号,我说的是泰世425或550的金属桨夹。应该不会错了,编号是 204567  止推轴承 5X10X4

感覺gaui的說明書雖然內容不多~
但配件大小和編号也比較清楚~很多螺絲就是靠這些買到平宜貨~~: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