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好盈 2A, UBEC,能用A123 6S来供电吗

楼主(2009-06-02):
问一下,好盈 2A, UBEC,能用A123 6S来供电吗

网友A:
还有说个什么电机吧
2A一定写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
全名是
好盈 3A MAX 5A 2-6S LIPO
这个电调能用6S电池吗来供电吗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那个bec的芯片最高电压23V,好在6S电池充饱后维持在25.2V电压时间很短

楼主:
我用A123的电池,6S的电压更低了

网友D:
BEC说可以用 2-6S LIPO供电 那应该就是可以的咯,因为BEC不会骗人
不过它说的是锂婆电池 不是锂铁电池哈

楼主:
我昨天晚上试了一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