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我用的是星星125A电调能和好盈 2A, UBEC,能用A123 6S来供电吗

楼主(2009-06-02):
问一下我用的是星星125A电调能和好盈 2A,  UBEC,能用A123  6S来供电吗

楼主:
就是把星星125A电调和红和黑电源线和好盈2A,  UBEC的红线和黑线并在一起,一起接上主电池上面吗,让主动力电池同时给星星125A电调供电和UBEC供电,,
这样才不会又要用一个专门的接收电,

网友:
用一个稳压电路就可以为什么要用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星星125A电调和红和黑电源线和好盈2A,  UBEC的红线和黑线并在一起,一起接上主电池上面吗,让主动力电池同时给星星125A电调供电和UBEC供电,,
这样才不会又要用一个专门的接收电,

可以的,这样可以省去单独接插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