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节能灯改造的电子变压器居然不能用.

楼主(2009-06-02):
本来打算用改造的电子变压器做6路独立电源输出,变压器输出整流后空载电压直流16V,带370电压以后6.9V,电压相差也太大了,
怎么才能实现稳压功能呢?让它空载和带负载电压别相差太大,其实误差在30%以内都可以接受的,可是现在都到200%了,真郁闷.
看来得想办法实现稳压功能才行.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开关稳压电源增加绕组的方法来实现多路输出的功能。

网友B:
1、整流了,滤波没?
2、整流管要用好的肖特基,别用4001之类的哦
3、次级绕组线要粗,没粗线就用细线多股并绕,否则带载跌落很大
其他不说了,电子变压器带负载能力还算强的,带灯泡时,空载16V,带负载12V(1A电流左右)

楼主:
回GALE.
用的是FR307,桥式整流.次级线倒不是很粗,有点细,下回换粗线试一下。不过绕多了好象就绕不下了。

楼主:
已经解决,节能灯电路为了提高空载电压,利用二极管和电容做了个特殊电路,怎么个特殊法我也懒得研究了。重新绕了一下,空载5.8V,带370负载4.0V,370堵转时电压3.0V,基本符合交流电最高值和有效值的比例。
用来做充电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