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sp

楼主(2009-06-02):
我的430SP電機起飛只是5分鐘
熱的跟火一樣,
有同樣情況的舉手...

网友:
正常····好多人反映了

网友:
Pro的电机飞起来两三分钟之后就已经很热了。
我好奇,为了知道到底多热,专门花了两百多买了个测温枪,今晚实测悬停温度一块电池飞下来是66度,两块电池连续飞完还是66度。估计就是这个工作温度吧?

网友:
楼主试试连飞两块电池后温度是不是一样?今天测了一下,基本是66度。没试过更多电池,电调差不多温度。

网友:
还是换掉好一些,亚托的东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问题

网友:
晕,不会这么恐怖吧。。。。
SP 发热问题 看来真值得关注

430 SP 性能怎样呢?

网友A:
430x 12块电池连续idea测试温度如下63 68 75 80 88 93 95 98 98 98 98 98 99 98 用的是京商测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x 12块电池连续idea测试温度如下63 68 75 80 88 93 95 98 98 98 98 98 99 98 用的是京商测温器

这个比较有参考价值,
靠,温度这么高,不会退磁吧。。

网友B:
磁铁耐温180°
sp的正确使用方法:
飞3d下来,卸下电池,抽 2支烟,再飞下一块电池
小道消息:
YT的下一个主战业务:香烟!O(∩_∩)O哈哈~

网友:
430XL1块电池3D模式下来 也很烫,430XL+35X连续3块电池后1根烟后继续,我们这里的气温30度左右,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100一下都可以接受。。。而且温度超过80以后。要等它凉下来再继续。。。要不然就不知道下次会发生什么了。。。车比赛。马达温度下来几乎个个都80.。。个别同学90也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铁耐温180°
sp的正确使用方法:
飞3d下来,卸下电池,抽 2支烟,再飞下一块电池
小道消息:
YT的下一个主战业务:香烟!O(∩_∩)O哈哈~

耐温 180度有点夸张吧。。

网友:
我是有点担心原厂电调能不能挺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温 180度有点夸张吧。。

不夸张。。。我现在船用的是耐220.。。。车的也是200以上的。。。。。 咱们要相信科技在进步。。。但是耐极端温度是按时间算的。。到极端温度。撑不过20秒。。。

网友D: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漆包线受不受的了这个温度,亚托的电机都是外转子的然后再在外面套个套子,你们有温枪侧的只是外面那个套子的问题,里面线的温度是肯定过百了的,外转电机的温度是从内向外扩散的,所以定子部分的线圈温度很高。

网友:
亚托的东西还是换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漆包线受不受的了这个温度,亚托的电机都是外转子的然后再在外面套个套子,你们有温枪侧的只是外面那个套子的问题,里面线的温度是肯定过百了的,外转电机的温度是从内向外扩散的,所以定子部分的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漆包线受不受的了这个温度,亚托的电机都是外转子的然后再在外面套个套子,你们有温枪侧的只是外面那个套子的问题,里面线的温度是肯定过百了的,外转电机的温度是从内向外扩散的,所以定子部分的 ...

漆包线随便135度以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漆包线受不受的了这个温度,亚托的电机都是外转子的然后再在外面套个套子,你们有温枪侧的只是外面那个套子的问题,里面线的温度是肯定过百了的,外转电机的温度是从内向外扩散的,所以定子部分的 ...

亞拓的電機是採用外轉子的做法,再加固定外殼

外殼是採用上下軸承加以固定,所以虛位小效率高

但電機容易產生高熱,高熱的產生是軸承而非漆包線

只要照顧好軸承,這個電機可以長期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亞拓的電機是採用外轉子的做法,再加固定外殼

外殼是採用上下軸承加以固定,所以虛位小效率高

但電機容易產生高熱,高熱的產生是軸承而非漆包線

只要照顧好軸承,這個電機可以長期使用的

这个轴承正常飞行中的使用寿命约为多久呢?
又需要如何照顾? 需要定期加注润滑油吗?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轴承正常飞行中的使用寿命约为多久呢?
又需要如何照顾? 需要定期加注润滑油吗?
谢谢!

金属轴承的话不需要加润滑油吧?而且加了是不是更容易吸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属轴承的话不需要加润滑油吧?而且加了是不是更容易吸灰?

那我想軸承不炸壞什麼的,應該可以用n久吧....?多久??

网友:
不同意轴承是热源…
发热显然是铜损和铁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