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诡异的电池问题,百思不解,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2009-06-02):
首先,是问题的症状:

两块电池(1000mah 2S 15C):

一块电压很高(刚充好电,大概8.2左右)都不能让004飞起来(只能飞5-6厘米)

另一块则完全正常(电快用完了,大概7.6左右),还是能让004飞 20-40厘米。

两块电池均是改装电池,完全一样,除了JST接头那个线不一样粗:

正常的那块线更粗,直径大概4-5MM
不正常的那块更细,直径大概2-3MM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差别,难道问题就出在这线上? 焊接会不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A:
LZ最好带着负载再量一次不正常电池的电压,有时候不带负载量电压很高,一接上负载,几秒钟电压就掉下来了,去掉负载,电压又会弹回去

楼主:
好,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最好带着负载再量一次不正常电池的电压,有时候不带负载量电压很高,一接上负载,几秒钟电压就掉下来了,去掉负载,电压又会弹回去
的确如你所说的那样,带负载电压就降到7.6,油门40%左右。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正常的那块电池正在充电,还没试

网友:
电池不行了,内阻大,带负载电压就下来了,不能用作动力电

网友B:
一般是有一片电芯的内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有一片电芯的内阻大了。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电池还是很新的,我能想起来的就是包热缩管的时候,用吹风机吹过,其他没什么特别的破坏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电池本身体质就不太好吧..有条件的话分别检测电池带负载电压.最低的那个换掉试试

楼主:
这么说,就是电池挂了,没得救了?

网友:
一般挂电池不是两片电芯一起挂的,,一般只会坏一片,你可以试试当用得没什么电时,那个电压更低的电芯就是损坏掉的!!所以找两组组好,,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电流\电压与电阻的关系    I=U/R   可见电池的内阻增加后输出的电流就会减小。就象煤气桶里面的渣滓多了,结果供出的有用气体就少了,打个比方。

网友:
电池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