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飞起吗?

楼主(2009-06-02):
这个能飞起吗?如图:
电机:EMax2210电机1500KV,7060浆,用3S电测试最大油门推力1000G左右,打算载一台光碟DV和磁带DV,分别重:470G和659G.

经过推力测试,推力最大有1000G左右,一般都有800G:

翼龙基本按航拍布局(陀机往后装),如果能飞需注意那些呢?

网友A:
这可能还得算算你飞机的整体重量啊.
  看推重比如何噻.  再加上电池   估计有点重哦。

网友B:
恩,飞吧。飞丢了别哭。炸机了也别哭。

非专业的航拍设备,冒这么大的险。楼主,没这个必要。
翼龙这个重量是能起飞的。但是你看你的起落架,已经变形不成样子了。
没有任何的保护dv措施,就算兜一圈顺利回来,降落的时候也很危险。
另外翼龙是橡皮筋绑机翼,这么重,有点风,估计机翼就歪了。炸机十有八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还得算算你飞机的整体重量啊.
  看推重比如何噻.  再加上电池   估计有点重哦。

电池+整机重727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飞吧。飞丢了别哭。炸机了也别哭。

非专业的航拍设备,冒这么大的险。楼主,没这个必要。
翼龙这个重量是能起飞的。但是你看你的起落架,已经变形不成样子了。
没有任何的保护dv措施,就算兜一圈顺利回来, ...

也没什么冒不冒险的,我的DV基本雪藏了,摔了也不可惜....
说明的是:起落架我会加强的,还有机翼,加碳杆和纤维胶布加强,接合处会用尼龙绳加綑邦,DV也稍作用海棉做保护,而且起飞时会用同等质量的物品试载,神七载人升空前也做了几次的模拟实验啊。

网友:
重心位置

楼主:
以前用录像笔航拍,感觉不清晰,不够爽,FPV暂时不计划开始搞:

网友:
楼主用录音笔拍的已经挺不错了,不清晰是不是因为飞机震动造成的?如果是那样,你用DV估计还是不会好很多!另外楼主这重的翼龙建议多实验好了再上DV机。祝航拍成功!

网友:
先在翼龙上绑个和DV同等重量的东西试飞一下

网友:
有点难,因为机头太重了,飞起来重心前移,很危险

网友:
最好別試~~

网友:
多实践才放DV吧!!

网友:
浪费这个dv了,还不如贱价出给我算了.

网友:
大胆的尝试,佩服!

网友:
楼主的重心怎么搞?

网友:
先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