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自旋! 求贴

楼主(2009-06-02):
请教下各位,我前天飞LAMA V4连续三个电池后,挂了一个电机 ,(明显里面有卡动,用手都转不动)现在新到一对,我两个一起接

上去,可是新问题出来了 ,一加油门就自旋,往哪边打方向就向哪边转,反正是快飞起来就倒了,看了论坛里好多贴,没能搞懂,,锣

丝,接线都试了,现在越搞越乱, 哪位好心人,能拆了机机,发个图,看看哪个电机对应哪个接线的,对还有正负,

跪谢了!

楼主:
 机机是5月份才入手的,没坏电机以前,一直很稳,也没有强烈的炸过
我看到论坛里有这个问题的有好多贴,请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前后电机接反了啊?

网友:
可能是电机的正负接线接反了!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两个电机接好后应该是黑线在内圈,红线在外圈!

楼主:
哪位能上拍个电机接线的图来不

网友:
我的JJ也是摔过几次以后也自旋。。。现在无解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各位,我前天飞LAMA V4连续三个电池后,挂了一个电机 ,(明显里面有卡动,用手都转不动)现在新到一对,我两个一起接

上去,可是新问题出来了 ,一加油门就自旋,往哪边打方向就向哪边转,反正是快飞起来 ...

可能1:电机挂了,跟着4合1的MOS管烧了一路,导致自旋
可能2:4合1装反,导致陀螺反置,一旦打方向陀螺就死命往反方向修正,结果越修越转
由于没有图片及视频等说明利器,以上可能性为本人猜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