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平衡翼改装问题?

楼主(2009-06-03):
我是新手,刚换450机练悬停,为了让机子更稳定,我想在平衡翼两端增加重锤来提到稳定性,是否可行,请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这么想!听说可行!但没试过不知道真实情况!关注!

网友:
您的方法这样不是完全可行,会影响机动性
我建议增加平衡感的长度,两边各增加10MM
可以 大大增加稳定性

楼主:
细细想来,可能无意义,平衡翼(希拉小翼)只是起个杠杆作用,无平衡功能。

网友:
希拉小翼虽然没有平衡功能, 但是在没打舵时它能自行维持0度状态.
如果你的飞机调的很好,轻微的干扰会被希拉小翼消除,所以也可以脱控若干秒
-------------------------------------------------------------------------------------------------------------------------
从LAMA飞上来的新朋友,首先要明白LAMA打舵后会恢复水平悬浮状态,容易操作。
而单桨机打舵后机体并不会回中,会继续往修正的方向移动。
要制止继续滑行,需要立刻反向修正,将机体姿态摆正。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A:
应该是有些用的。所以有些450上面也加了重锤,比如SJM360和YT450Pro。SJM180/215也有。

这个重锤的作用,其实不是让飞机更“稳”,而是减慢反应速度。因为加了重锤惯性大了,平衡翼和平衡杆的旋转平面改变的速度也变慢了,旋翼头希拉部分的作用增强了,所以操控的感觉更钝,反应速度下降。这个和改变混控臂长度(SJM360有这个选配件),或者改变平衡杆长度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

对新手而言,困难的地方是飞机反应太快了,所以减慢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450普通塑胶副翼 5.x 克左右, 配重块+螺丝也就多3克左右。。。 陀螺效应会让机器更稳一点, 牺牲灵活性。

楼主:
加长增重后,会加重舵机的负荷吗?

网友:
泰世颶風EP200 136mm加长平衡杆的使用描述:
---------------------------------------------------------------------------------------
★★★加长平衡杆(或加重平衡锤),可以提高飞机稳定性。
对于新手来说,稳定第一,灵活第二,减少摔机最重要。
如果用长平衡杆+长重锤 稳定度能够超过450级别飞机。
------------------------------------------------------------------------------------------
EP200-V2出厂预装短平衡杆,配件中包含1根长平衡杆。
可以通过长短平衡杆配合长短重锤来调节飞机的稳定性,
长平衡杆 长重锤 初学者 特别稳定  悬停、航线
长平衡杆 短重锤 初学3D 稳定 悬停、航线、慢速3D
短平衡杆 长重锤 3D 灵活 稳定3D
短平衡杆 短重锤 3D高手 特别灵活 快速3D
根据自己的手感调整到合适的状态,静若处子,动若狡兔。
不打动作的时候很稳定,说明飞机的精度很高。
动作想快就快,想慢就慢,表现的到位才是好飞机。
----------------------------------------------------------------------------------------------

加重平衡锤的幅作用:电池会更快的没电,操作需要更大的舵量。

最后介绍一下极端试验: 有人拆除拆除希拉小翼,只留重錘。
                                          试验表明穩定度也不会再提高。

查资料也可以知道, 其实平衡锤加重到一定程度,穩定性就不不会再提高了
但是打舵的灵敏度却急剧降低,飞机的机动性太小,
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太靠近障碍物)
往往因为无法及时修正姿态而导致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些用的。所以有些450上面也加了重锤,比如SJM360和YT450Pro。SJM180/215也有。

这个重锤的作用,其实不是让飞机更“稳”,而是减慢反应速度。因为加了重锤惯性大了,平衡翼和平衡杆的旋转平面改变的速度也 ...

纠正一下哦,450PRO是不配平衡锤的。

楼主:
我加料双重锤,翼也比原来的中1/3,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刚开始飞450的时候就没有装感觉反映很快 后来装上的确好飞了很多 但是没必要加太多 不然以后想提高技术都难啊

网友:
我的wing也没重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哦,450PRO是不配平衡锤的。

 搞错了,好像就是450pro没有重锤,其他都有。

楼主:
我加料双重锤,翼也比原来的中1/3,不知效果如何

今天早上我试飞了一下,反映明显下降,有了更多的反映时间抄作控,我想是否争加了抗风性,我是一个绝对的新手,摔机十多次,换的备件都可以开店了,现在悬停才十多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