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跪求请教HL老虎掉履带的原因

楼主(2009-06-03):
小弟的老虎 已经给驱动轮加了轴承 诱导轮也重新拱丝 把铜套拆掉换上了轴承 (驱动轮和诱导轮很稳定不晃动的) 但是右边的诱导轮在跑草地或者是复杂路面时还是向外掉一个格的履带...
请教各位前辈是怎么回事啊??????????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把诱导轮轴改左右一体式便行,原的收镙钉在车上受拉力有内八現象引致脱帶,换轴承也该改上二颗较好,看我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网友B:
拉紧履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