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双电条问题,感谢大鸟解答:)

楼主(2009-06-03):
本人想用双电调做一飞机,两个电调都自带BEC(同厂同型号电调),现将两个电调都插在接收机上,用两只3S锂电供电,这样是否会烧内置BEC 或者产生冲突?有哪位大侠这样用过吗?情况如何?先谢谢了哈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问题,建议电池并联给两个电调供电。

楼主:
谢谢沙发:)一般情况下啊?呵呵 四处流浪的语言是稳重而没有漏洞哈
请教一下,不一般情况下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
另外,为什么要并联供电喃?

     我手头的是海龙模型33A 电调--内置BEC 线性-2A  两个。希望达到的目标是用两个内置BEC拖8个辉剩9克舵机。

网友:
不一般情况下就是说电调的BEC输出电流和电压不一样,这样就不能并联,并联以后输出电压低或者电流低的BEC很可能会挂掉,这样就会影响另外一个BEC的供电,最后的结果不用我说了吧。电池并联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两个电池放电不一致,导致偏航或者一边发动机停车造成摔机。

网友:
把一个电调的BEC连到接收上,另一个电调的BEC直接连4个或5个舵机的电源线,是不是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同时又不必担心电调烧毁了。以上没有试验过,只是一个设想。

网友:
这样的接法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支持上将的做法,同品牌同级别同批次的电调可以并联使用,特别是带多只舵机的更要并联.双电池也应该并联供电,这样双发工作才能保证平衡,且两只电池也更安全.我自己做的苏27双涵道机就是这样连接的,飞了一个多月,未发现有什么不妥的。

网友:
6楼的接法对舵机数不多(4只或以下)的情况下是适用的,如果是要拖8只舵机,可能就有困难了,有时空中动作会出现BEC输出电流不足,舵机乱跳不听使唤,我曾经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恍然大悟。地板的建议很好,就是接线有点麻烦。

网友:
  那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比如我打算做双发机,我应该怎么连接受、电调、电池、电机呢?

网友:
分别在两只电调上的红线+极,剪断后串1只3A的肖特基二级管,就可以用了。我的船用电调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晕死,必要说得这么复杂吗? 在用电器(舵机等)不多的情况下,用其中一只电调的BEC供电就可以,将另外一只电调的三色线上的红色正极线从插头拔出,包好绝缘就可以了。如果戴载大,用独立的接收电或Ubec供电,将两只电调的红色正极线从插头拔出,包好绝缘。

网友:
12楼的办法很好呀。

网友:
那2电池并联对电池有没有要求?可以用不同的电池并联吗?比如3S和2S并联,15C和20C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