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固定翼安双电条问题,感谢大鸟解答:)

楼主(2009-06-03):
本人想用双电调做一固定翼,两个电调都自带BEC(同厂同型号电调),现将两个电调都插在接收机上,用两只3S锂电供电,这样是否会烧内置BEC 或者产生冲突?有哪位大侠这样用过吗?情况如何?先谢谢了哈

网友A:
挑去一个电调的BEC即可,就是中间那条线

楼主:
谢谢沙发,你说的方法我已经用过了,可以哈。
不过我是想让两个BEC都工作,因为舵机用得比较多(8个)。所以想问问哪位达人并联BEC用过?是否会有问题?米不多 怕烧电调啊,谢谢哈。
我手头的的是海龙模型的33A 电调--内置BEC 线性-2A 两个。希望达到的目标是用两个内置BEC拖8个辉剩9克舵机。

网友B:
选择OPTO版电调,再配个独立接收电。

楼主:
 谢谢爱爷爷,本人撒子都不缺,就是米少。所以还是维持原判:) 继续求解。

网友C:
这问题我给你回答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