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飞机在正的情况下,(所有微调都在中0406A的控) 飞机有负舵距,就是油门在60%左右,飞机能起飞,但是收油稍微快一点,就有向下的拉力,飞机一下就落地,脚架就坏,
想请教大家一下,
微调为0的时候,大桨是不是应该是与地面平行的,不该有正螺距和螺距距啊,现在很郁闷,把遥控的左上角的螺距旋钮调到+5,还是有轻微的负角度,是不是该把3个
舵机
的拉杆都调长一点,让十字盘整体上升,让负螺距调没啊

网友A:
一般来说,在油门的最低点应该有-2度的负角,以便飞机能快速下沉。油门中点为6度左右,最高点为11度。
提醒一下,遇到危险不要一下子把油门推到0,这样飞机会重重以砸在地下。

网友B:
遇到情況一般都建議習慣地關上熄火開關~
讓机机帶正螺距落地~
最低油門負二螺距就像樓上的大大說是為了有风時好降落~所以最好要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