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原装翼龙能用锂电吗?

楼主(2009-06-03):
买的艾特原装翼龙,发现电池不大够用。能否用3S的锂电?会不会烧原配的电机电调(有刷)?
用过的模友给说说?谢谢!

网友:
看你原装是8.4还是9.6伏电池。如果是8.4就上2S锂电。如果是9.6就上3S锂电,不要长时间全油门就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模友了。
我的翼龙是9.4V电池, 听说有刷电调有最高电压限制,3S锂电充满的话有12.6V。 您的意思就是翼龙原配电调可以工作在12.6v电压下,对吧?
另外,用了3S电,是否满油门下的电机驱动力会比原来镍氢的大一些?

网友A:
别用太重的,感觉1500mah的基本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太重的,感觉1500mah的基本就足够了

1500MAH的会头轻,2200的刚好。

楼主:
昨天已经试了,可以用,这下能用的电池就多了。
感谢流浪和深水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已经试了,可以用,这下能用的电池就多了。
感谢流浪和深水蓝。

其实9.6的镍氢满电空载也有11V多,跟12.6也差不了多少。就是千万注意,电池的保护电压不一样啊,飞的时候记着时间,后期勤落地测电压。别把电池过放了,只要过放一次,你就亏大了

网友(2018-04-02):
多谢参考贴,现在找一只9.6V电可真不容易 ,定做了一只花了80

网友B:
换成无刷电机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无刷电机电调吧,

你的也还在飞啊

网友:
对啊,我的就没飞几次

网友(2020-03-17):
有空再捣鼓这飞机,当年习来真没飞几次,好象就成功飞过一次

网友:
10几年前就是翼龙+锂电和铃铛入门的。当年启迪翼龙真是火了一把

网友:
不建议在有刷电机上使用锂电池。有刷电机启动相当于电池短路,而且运动过程也是直接短路的方式供电,容易造成电池过热。而且电池C数越大,发热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