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些esky的塑料件 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9-06-03):
我想开副模具,做些esky的易损的塑料件,原厂的又贵又容易坏的那些;好比v4的脚架一类,大家能不能给点建议呢。
像lama的桨就算了 副厂件1块钱一片。我的V4让朋友一玩就要坏一付脚架,一般都有10-12块钱,就算是ALZ的也要8块。
还有很多 类似016的希拉臂之类。大家给点好的建议,如果真做出来了,咱们就可劲儿炸!

网友:
016主齿必做~~

网友:
支持 脚架 电池架 拉杆~~

网友:
016大齿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做的,我也想学学

楼主:
我哪会做啊 有亲戚开模具的 有朋友做注塑的 但是最好模具不要做大体积零件 成本太高

楼主:
拉杆 指的什么

楼主:
刚看了下 016的大齿有金属件的 不是纯塑料件 我们这些爱好者做金属件就没必要了把 大家的建议都不错 集思广义

网友:
反正炸了大齿,可以把金属件拆下来啊,再装上你的大齿就行了吧

网友:
你去问下卖ESKY配件的商家那些卖的最多`呵呵

楼主:
问了 都不想回答 看来他们和esky~~~~~~

网友:
做那些没前途。迟早换450。

网友:
如果是塑胶的。 就做贝尔控制臂组,大齿。

其他的没啥必要,除非你能做舵机的4号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 016的大齿有金属件的 不是纯塑料件 我们这些爱好者做金属件就没必要了把 大家的建议都不错 集思广义

自己做个模具, 140T齿,用450单向轴承安装座。

楼主:
楼上的想的很好哈 直接升级了

网友:
支持LAMA的配件。嘿嘿

网友:
楼主是实在人啊

楼主啊,ESKY LAMA 系列,004  005 013 016等的配件都可以做,450的就别做了,本来就是白菜价格了,做了没优势!LAMA系列做A齿、B轴、起落架、平衡杆,外壳(各种造型和颜色的),B轴可以做成科乐科的那种,B轴和齿轮用螺丝固定,呵呵,换得经济实惠!还有电池架子等等!

网友:
汗!

你如果是做义务劳动还行,不然的话你的模具费也收不回来!因为这ESKY的塑料件不是通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