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粉、CO2灭火器推销帖

楼主(2009-06-03):
看到有位同好充电烧毁想到的,本想跟帖,想来还是开了个新帖。
我以前因为在木地板上给镍镉电池充电应电流调的太大,把新房的地板烧了好大一块,
心疼了好几天,幸好当时在场,才未酿成大祸,后来我充电全在阳台上搞,包括手机充电。
在此以我的职业习惯(消防安全工程专业,没办法谁叫我的职业病又犯了 )给各位提个醒:
防火的口号是“以防为主,防消结合”在此提醒各位模友,充电和存放电池时请注意防火
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充电时请将充电器电池等放置于不燃物上,特别不能放在木制桌面、木地板、地毯、纸板等可燃物上,最好在地砖、水泥地面上进行(不能在金属板、铝塑板上充电,可能会造成短路)。
2、充电装置周边1米范围内不可有任何易燃油料、可燃物品等;
3、充电线路应使用阻燃(线缆型号前有ZR字母),耐火(线缆内有一层云母绝缘层)、或耐热硅胶线缆,不要使用普通聚氯乙烯塑料电线。
4、不要轻易改造、改装充电器,自制充电器设计时因考虑防火,注意器件选择及线路走向。

5、电池存放时一定要注意输出端位置,防止短路。

6、充电电流不要太大,充电不要太快,最好加装一个220V定时器。
7、充电时最好有人值守,特别是使用改装、改造、自制的充电器时。
8、玩我们这行的,又是电又是油的,最好家里配一只灭火器(4公斤干粉灭火器48元,2公斤CO2灭火器125元)。
9、在充电器上要舍得投入,只买对的,就选贵的
毕竟我们是玩,不要给自己和家庭制造麻烦。以上几点欢迎补充,指正。
顺便给各位看几张图片,电池短路的威力。

那个黑黑方方的就是电池

那个黑黑方方的就是电池

一台还没崭新还没投运的主机

一台还没崭新还没投运的主机

网友:
说的对!支持1

网友:
貌似LZ的消防专业知识极不合格哟!“以防为主,防消结合”这句话你似乎没有吃透啊,否则如何自家地板给烧了一大块!           LZ纯粹混口专业饭吃,鉴定完毕!

网友:
我是在看了几篇相关文章后买几个锂电池防爆袋,一个电池一个袋,相信要好的许多。

网友:
lz是消防局的么?

网友:
支持LZ,安全第一

网友A:
在充电器上要舍得投入,只买对的,就选贵的

同意 不要在这些上面省

网友:
确实要提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一台这么好的服务器就这么烧了,可惜了啊

楼主:
那不是服务器,是火灾自动报警主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充电器上要舍得投入,只买对的,就选贵的

同意 不要在这些上面省

嗯 一看你就是“成功人士” 那个谁谁谁的充电器不便宜吧,还不是烧了?山寨B6还没听说有失火的。
就算不玩模型,家里备个灭火器也是很明智的。

网友:
按照成功人士的理论,充电器烧掉是因为还不够贵,要是再贵上十几二十倍就不会烧掉了
CO2灭火器使用要小心冻伤,一般没用过还真不知道怎么用。干粉貌似安全一点

网友:
小心总是不错的

网友:
早准备了一个500G的小干粉,二十几块,放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的窗台上,两边都能兼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