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23的几个弱问题和天蝎星的问题,请大伙进来看看

楼主(2009-06-03):
小弟潜水1月有余,看见大家总说A123 例如12S2P,6S1P什么的,我对这个S和P前面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结合起来又怎么说,始终不太明白,请明白的大哥门给说说,谢谢了,就拿12S2P  6S1P说说是是什么意思就好了,还有就是请高手给看看天蝎星4035-560用好赢120A高压的哪个可以吗?有人说会烧的很惨

网友:
S是节 P是组

网友A:
6S1P就是6节电池串联一组
12S2P就是12节并联成一组

楼主:
哦,那12S充电怎么搞啊?如果用B6充怎么充啊,难道只能用可以一次充12节LI电的充电器啊?

网友:
s是串 p 是并 6s1p 就是6串

网友:
S 、P概念没搞清楚,就搞这么个大马力的电机准备配什么飞机啊?

4035-560    是用在电动 700级飞机上的吧,蝎子电机最好配蝎子电调比较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S1P就是6节电池串联一组
12S2P就是12节并联成一组

12s2p是12节串联成一组,然后这样的两组再并联!

网友:
s是section,节
p是package,组

nSmP
就是把n节串起来做一组
再并m组成一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s2p是12节串联成一组,然后这样的两组再并联!

正解,12S2P一共需要24颗电芯。

网友:
我觉得电调可以用凤凰110A高压版

网友:
LS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