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那里有卖放置船的架子,或者定做船架的???

楼主(2009-06-03):
在论坛看到好多朋友出去跑船时用的船架,实在不知道这个架子在哪能买到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可以定做,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哎,自己用PVC管做个吧,不太好找。

网友:
看见论坛里很多高手自己用pvc管和3通做的也挺不错的

网友A:
我能做  QQ 79698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做  QQ 7969804
大概多少钱?

网友B:
我用4分的PPR管做,你自己动手有困难的话,请当地水电工做个就行啦。一个成本也就40-50元,超级耐用。(可用空调冷凝管的保温管做套在架子上的海绵垫管)
贴两图你参考一下,(工具:管子剪、熔接器、卷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4分的PPR管做,你自己动手有困难的话,请当地水电工做个就行啦。一个成本也就40-50元,超级耐用。(可用空调冷凝管的保温管做套在架子上的海绵垫管)
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C:
6楼大哥 不要吓唬 人家饿  4分PVC管子 最好的才4  5块钱 一根 一根有4米 三通弯头都是一两毛一个  一个架子成本随便不到5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楼大哥 不要吓唬 人家饿  4分PVC管子 最好的才4  5块钱 一根 一根有4米 三通弯头都是一两毛一个  一个架子成本随便不到5块钱

大哥我说的是PPR水管啊,看清了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说的是PPR水管啊,看清了再说。

PPR沒有PVC好。PPR好脆的。
不過PVC沒哪位兄弟說的那麼便宜,4-5 4M,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R沒有PVC好。PPR好脆的。
不過PVC沒哪位兄弟說的那麼便宜,4-5 4M,

我指的PPR管子,都是来做自来水管的啊,那玩意还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R沒有PVC好。PPR好脆的。
不過PVC沒哪位兄弟說的那麼便宜,4-5 4M,

搞反了吧

网友C:
 6楼 不好意思哦 看错了以为是PVC 的了了  PPR 的确实不错 嘿嘿 找截管子砸都砸不烂 估计楼主做那个用100年都不会坏  呵呵  6楼做的很精致 连热溶器都有  还有个越野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 不好意思哦 看错了以为是PVC 的了了  PPR 的确实不错 嘿嘿 找截管子砸都砸不烂 估计楼主做那个用100年都不会坏  呵呵  6楼做的很精致 连热溶器都有  还有个越野列

而且还有辆人力双轮宝马!

网友:
你要是想携带方便的话,我看到飞云模型那里有木头的可拆卸的四片装。

网友:
我船的架子也是用PVC管做的,不过我挑的是质量最差的2根4M的PVC加转接头加专用胶水也就10块钱,可以做2个呢:!em15:  我玩的是65CM的O艇本来就不是很重完全可以承受重量的,如果是1.2M左右的油船只要接头用质量好点的也完全可以的!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楼上的只能放电船,要手拉的汽油船没几下船底就一塌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