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小弟 没钱 用T9 想换2.4G看了三个用哪个好啊 不要考虑价格要质量!

楼主(2009-06-03):
给个意见啊
综合质量哦!!
跪谢啊!!
单选投票, 共有 35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8.57% (3)
37.14% (13)
54.29% (19)

网友:
assan2.4

网友:
futaba 2.4

网友:
小弟 没钱 用T9 想换2.4G看了三个用哪个好啊 不要考虑价格要质量!
.......自相矛盾呀。。

网友:
fd 2.4G

既要比质量还要比价格!!
用 FD  V1.2版本,更稳定,更安全。
哈哈。套装价310. 升级天8 ,天9是绝配!!!

楼主:
没钱 也要升2.4G

网友:
米少,自己动手改吧!百多米就得!!来看上海航模展时我教你。

网友:
建议使用FD, 售后很好,三个月包换,一年保修。好用又保险,还图啥!!!
差不多就行

网友A:
FD枪手真不少哦!

网友:
assan2.4 我也正在考虑中..........

楼主:
assan2.4 的价格 确实比其他2个高了 一分钱一分货 不过物美价廉 最好

楼主:
飞梦 下载版本升级了吗 缺点改了吗

楼主:
钱多一点 600多还是能接受的 不过 能便宜的 当然最好啊

楼主:
把T9换上2.4G的 后面发热量 应该不大了吧

网友:
也准备换2.4呢,看上assan2.4了

网友:
Corona 2.4G是有些问题, 比如说要先开接受,有时对码要开关几次。。。  但是飞行还是挺稳定,目前两个CR8D无失控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FD枪手真不少哦!

这位兄台别感叹,我之所以说FD的不错是因为进行过一些比较全面的测试,首先是失控保护,我已经试过,各个通道均可以设置失控时保护,另外就是接收机的上电问题,先开控再给接收上电,舵机很老实一点都不会抖,关控,各个舵机回到你设定的位置,开控舵机回到现在的位置,如果没有设定失控保护,则关控再开控,舵机一样不会抖;距离很多人都测试过,地面800米,实际上有个300-400米也就够用了。价格和corona差不多,但性能肯定是比corona好的,这个我很肯定。至于assan的2.4G也不错,可是价格稍贵,综合到性价比上不是那么高。哪里说错了,还请了解内情的朋友指点。

网友:
LS的大哥是FD的工程师,我们曾经了联系过,很好的一个人。

网友B:
哎 研究个东西真难

网友C:
FD的价钱真便宜呀。。还是真跳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