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控制器红灯闪

楼主(2009-06-03):
除了油门不好用外,操作都正常,飞了才2分钟,关闭油门后在推上去就没反映了。舵机有反应。

网友A:
油门微调放到底了吗?
断电后,再次加电,自检能过不?

网友: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
油门微调已经最低,断电后再加电自检没问题,就是电池和电机的温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微调放到底了吗?
断电后,再次加电,自检能过不?

照做了,还是不行,红灯闪,舵机都正常,就是油门没有反应,

楼主:
 有没有高人帮帮忙啊,没救了啊。

问题搞明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池过放电了,也就是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