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这是什么滑翔机?

楼主(2009-06-03):
最近开始喜欢滑翔机了,发现收藏的图片里有款滑翔机,比较喜欢。就是找不到原贴了。不知哪位能告知它的名字,特性,参数?

网友:
这漂亮啊!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像是华迈的产品。

网友:
此飞机名字;silky   wind    400        华迈产品     特点;玻璃钢材料机身,二段上反角的主翼,高扭矩400型电动马达,高效率的螺旋浆。参数;翼展;1540豪米(60英村),翼面积;362平方英村,长度;830豪米(32英村),飞行重量600克(23,5真司),无现电;3通道。

网友:
电机;有刷380电机,行星齿论箱。

网友:
这款是很久前的货了,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的帮助.不知现在哪有买?

网友(2009-09-15):
见过,还有起落架的,不好飞的。

网友:
600的飞行重量在这样的飞机上略显重了,玩玩可以,用作竞赛就有的商榷了。

网友:
全重6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