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教育课(相当帅的炸机)

楼主(2009-06-03):
今天炸机给我的教训是,以后在不飞到市区去了,本来在郊外飞的,一时高兴想飞远点,直接飞进市区,无缘无故炸机,万一砸到花花草草,或者汽车,小朋友什么的那可真不好玩了,希望大家以后飞的时候一定尽量别在市区飞,还好今天掉楼顶上了

网友:
我刚买了套装备,以后我怎么办........

网友:
给我的感觉是 副翼打死了 处于失速尾螺旋了 失控!......

个人见解...............

网友:
可惜了. 万幸掉在楼上.

网友:
螺旋了很长时间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能救回来的。是不是失控了?

网友:
落到小区里了,太危险了!以后不要这样了!撞倒人多可怕!

网友:
报上你的遥控和接收,要不就是超出遥控距离要不就是受干扰失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舵机卡死了

网友:
没注意看,用的是二次变频的,没见闪灯,多半是舵机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弄两回了,和LZ一样的,看来副翼还是改双舵机保险,大家觉得?

楼主:
控是9X,接收机是小金鹰,飞机下来后我试过,舵机都是好的!估计是往下看的时候突然失控了,飞行距离大约1KM,这距离以前飞过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副翼还是用两个舵吧。舵现在也便宜,一次坏两个肯能性比较少。

网友:
我也试过有一次
飞进市区, 然后那灯就开始闪了
我赶紧回头,
要是没灯可能我也炸了吧, 功放不是很方便, 我经常偷懒不用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舵机坏  就是周围有高功率无线电压制

网友:
有个诀窍  看CCD的云台 舵机会不会斗舵 可以知道 信号强度

网友:
那就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
好刺激。。。第一次了解高空俯冲是什么感觉

网友:
翼龙绝对不可能进入螺旋的 绝对不可能  你想让它螺旋 它都螺不了
为什么?   上单翼  大机翼
视频中的情况就是  舵机失效或遥控失效

网友A:
很刺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刺激啊,,,,,,
   是蛮刺激的....o(∩_∩)o...哈哈

网友:
请问飞机里的那个球是干什么用的?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