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0 F3A 能上11.1V 2200MAH 电池吗

楼主(2009-06-03):
今天收到的 ,装了不少时间.
翼 展:900mm
全 长:912mm
手上电机只有GS 的KV1050  和飞速达的KV 1350 .上了个GS 和9050浆, 装2200电池拿手上全油门,感觉动力还是很足,就是觉得整机重了点.
以前玩746  1200MM 的翼展 用2200MAH 还行。明天打算用7。4 V 1800MAH的电池试试 ,还备了块 14.8伏 800MAH的。

网友:
是启迪哪里买的EPO F3A吗?

网友:
用1300的电池正好,2200的话,重了点,而且电池舱需要DIY一下。

楼主:
是同款 EPO ,不过不是他那买的.质量真的可以.

没有1300的电池,苦恼.上9050的浆拿手上感觉反扭力有点明显,不知道飞起来会不会难以控制.早知道买个KV 2000左右的电机就好了
没有设置右拉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小桨的话,速度会变快,桨平面小,也不利于做特技。对于F3A这类飞机,又拉和下来是必须的,装电机时加个垫片就成

楼主:
谢谢指导,刚做了改动,原来装垫片.  GWS的铝合金安装座太软 了,扭紧螺丝安装座都一高一低,电机角度等于没变化,干脆拆下垫片,用手把安装座给扭了个角度,感觉还行

楼主:
今天飞了.报告一下.7.4V 1800MAH 勉强可以飞,动力不够,几乎得全油门平飞,起飞时候比较费劲,要较长的跑道.想做什么特技动作是不可能了.14.8 V 很好飞 ,动力足 ,就是800MAH 的电池太轻了.用了两个7.4 V 的电池串联的,时常要压头.可惜两次降落都掌握不是很好,都失速从低空摔落,跑道太多人围观,压力大.还好飞机没有任何损失,就打坏一只浆.没有上11.1 V 2200MAH 的电池 感觉还是重了,怕降落滑跑太远 撞上人不好了

网友:
华为的箱子 大哥 你也是做通信的?

楼主:
回  9楼  :  以前干过一段时间,如今不做了,太累了

网友:
這種機是好的機  轉用3 s

网友:
這個飛機我飛過,用3S1800mAh電機用1100KV配槳1047,很好飛。

网友:
用飞速达的3536好飞,22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