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09-06-03):
请问做潜艇怎样用注射器来做升降啊?有兴趣的加我QQ782505918?怎样带动注射器啊吸水

网友:
找个齿条或丝杆,对电机进行减速,应该就可以带动的

网友:
最近想试验性做下,

网友:
用一个舵机不就行了吗?

网友A:
个人觉得舵机的行程太短

网友:
用电机减速带螺杆吧

网友:
我也在考虑这个方案的实施方法。

感觉用一个最大号的注射器,把橡胶那部分抽出来,反向装进去(推柄截短),驱动部分就放在针筒内部即可。连线什么的从前部装针头那里出来,搞好密封,即可使用。

希望抛砖引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舵机的行程太短

你死脑筋,舵机如果够力,加长动力臂(摇臂)就能有大的行程

网友(2009-07-08):
引用 网友B:

你死脑筋,舵机如果够力,加长动力臂(摇臂)就能有大的行程

想一下,动力臂越长,空间要越大,你的潜艇有那么大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