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可以做 数控驱动吗,有用过的吗

楼主(2009-06-03):
请看照片。 废品站 看到的  15--20元一个。JS 说包是好的。

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这是带减速机的单相电容启动异步电动机,接上220V交流电就转了吧。就是不知道减速比是多少啊。20元一个值了!

网友:
我前2年淘了个50大米呀
15块值

网友:
超值,应该全部拿下

楼主:
值是值。

不知道做什么用啊?怎么用?怎么接线?能反转吗???

网友:
好东西呀,LZ帮我搞几个??我要15W或更高的,站内消息联系!!!

楼主:
就只有这3个,

废品站 就只有照片中的3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做什么用啊?怎么用?怎么接线?能反转吗???

可反转的,三根线兩根接电源一根接电容,电容另一根分别接电源就分别正反转了

网友:
LZ没什么用的话转给我吧,这些用数控并不合适的

这个电机应该跟普通单相电机一样,作主轴转速太低,作XYZ轴驱动又无法准确定位,

楼主:
今天去收了一个70的,还有2个60的

拆开看了,里面的齿轮是钢的,还热处理过,每个齿轮都还有轴承的,  。外壳是铝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线,也没有试,电机的线已经被剪的太短了。

网友:
哈,这东西还是我们这里做的.

网友:
      D个自动走刀器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