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助GY401问题

楼主(2009-06-03):
今天打算把机子重新调一下
感觉不是很好控制
可是别的都调好了后发现401不正常工作了
灯一直在慢闪
我用的是9X2控
我怀疑是控上哪里没设对
哪位高手出来帮我一下
谢谢了
急啊~~~~~
不然要停飞了
我新手

网友A:
遥控器设置为非锁尾时,401的灯就会闪。

楼主:
可是现在我的控不管在锁尾或非锁尾时都这样闪

网友B:
油門不在最低也會閃~

网友:
看看是不是感度线没接好,或者接错通道

网友C:
尾舵中立点的问题,LZ 检查下。

网友D:
应当是线没接好或接错线了!

网友E:
我也试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