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教

楼主(2009-06-03):
小弟刚刚接触航模,想买个油直,种类繁多,不知道怎么买,所以想请教对模型了解的人。小弟由于米不多想买个经济点的油直,不知道怎么选择飞机和零件,请问天子30级的飞机应该配备什么舵机陀螺仪发动机遥控器 这个配置可以吗??加邮费功2880¥还请各位多多赐教

网友:
控要换,天6C飞油的靠不住,危险。再怎么也要6EX。陀螺仪换401,米不够上730也行。接收机海绵保护套要不要关系不大。其他的马马虎虎,能飞就是。

网友:
控得另考虑考虑

网友:
玩电直不好过油直?

网友:
米不多最好玩电直!油机是米多人玩的。

网友:
新手还是把主要精力花在练习飞行上吧。油直本身发动机就是个需要很长时间学习的东西,到时候成了发动机专家了,还是不会飞,那就扯把子了。

网友:
晕,天6玩油直呀?成武器了,会伤人的!!楼主还是先多学习学习吧,油直的陀螺最次也要gy401,这机器炸一下可不少米呦

网友:
LZ还是玩电的吧...先买个450回来玩玩..遥控买好的移步到位

网友:
我入手的也是天子30,一开始就是这配置,还好庆幸当初把控换成了天8。。。然后从从没飞过到现在会飞很难看的小航线。。。
偶是过来人切身体会如下:
1,首先肯定天子30调好了也是不错的练习机
2,商家用GM800陀螺仪配普通舵机飞30表面看上去价格便宜实惠,(以前论坛有人指出过)但现在偶终于明白这是个圈套:GM800飞小电直估计还可以,但油机震动很大,GM800配垃圾尾舵机根本锁不住尾!!导致新手极易炸机---买配件,商家好生意啊 。。。。靠!!!
3.感触最深刻(最恶心)的一点就是:商家在你买之前是态度很好(要做成生意嘛),***买了之后有咨询问题多了后来就开始厌烦了不愿理你了!#!#%%@
如果LZ在商家当地,那买了无所谓,大不了上门让他调,如向我等远在其他城市的话,还是不买为妙!!!
以上个人建议。。。。

网友:
米不够多,买个小一点的电直玩玩

楼主:
只要换成Futuba 6EX-PCM 六通道遥控器和Futeba GY401陀螺仪j就可以吗??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建议还是买空机自己配,套装里的很多东西太鸡肋!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油机出了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啊!特别是舵机,陀螺和控!LZ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换成Futuba 6EX-PCM 六通道遥控器和Futeba GY401陀螺仪j就可以吗?? 谢谢大家的帮助!!

6ex是最低的标准了,cy401是必须的,尾躲也要好点的,9257之类的。还是买空机,电子类自己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