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G的发射机设置和电源管理模式

楼主(2009-06-04):
发射机设置(TX SETTING)

按住MODE和END键打开发射机电源进入到TX SETTING菜单

SITCK MODE(摇杆模式):可以切换当前模式。注意油门和升降通道不受此影响。

THROTTLE REVERSE(油门反向):油门反向主要用来反向整个油门通道,包含微调。这个功能主要用于滑翔机上使用。

DISPLAY LANGUAGE(显示语言):显示当前语言(没有中文)

AREA SELECTION(区域选择/频率范围)
因为各个国家对无线电的法律法规不同,所以10C可以通过选择国家来调整发射功率,默认为“GENERAL”(普通)。

电源管理模式(POWER MODE)

按住DIAL键打开电源可以进入到电源管理模式

POWER DOWN MODE(低压模式):激活此模式后,发射模块的电压将会下降,控制范围也会降低;此功能主要帮助使用者检测接收机的性能及控制范围。此模式被激活后发射机的蓝色LED灯会每隔3秒钟鸣叫一次。低压模式一共会持续90秒钟,90秒后电压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此功能只能使用一次,如果需要再次使用的话,必须关闭并重新打开电源。

POWER DOWN(电源关闭模式):激活此模式后,RF发射模块会彻底断电,遥控器前面的蓝色LED会关闭。

网友:
灰常不错~~~能不能说说10C的直机的设置?谢谢!!

网友:
DIAL鍵在哪裡?

网友:
感谢分享,正想买台10C

网友A:
电源管理模式(POWER MODE)
按住DIAL键打开电源可以进入到电源管理模式

10C   有  DIAL   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模式(POWER MODE)
按住DIAL键打开电源可以进入到电源管理模式

10C   有  DIAL   键吗??????????????????

就是滚轮

楼主:
DAIL键就是“PUSH键”,转盘中间的PUSH键,按住那个开机

网友(2010-01-26):
我的pcm 版的好像没有电源管理模式(POWER MODE)

网友:
pcm确实没有 本来我买的10cg结果商家发来的是pcm版的 于是先研究了一下 后来又换的10cg 发现两者还是有点小区别的